DEVO12e无法开机,显示油门摇杆

楼主(2015-08-10):
油门已经拉到最低。。。

网友A:
把另外一个摇杆也拉到底,如果可以通过,那就是摇杆模式设置有问题,在遥控器菜单里改改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另外一个摇杆也拉到底,如果可以通过,那就是摇杆模式设置有问题,在遥控器菜单里改改就行了

正解

楼主:
但是都不行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但是都不行。。。

把你的FMOD拨到0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把你的FMOD拨到0试试

也不行。。。

网友:
那你试试摇杆、开关各种乱动,说不定有奇效 实在不行就只有售后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