襟翼如何使用?是否需要升降舵配合混控?

楼主(2015-08-10):
飞机飞了不少了 但是带襟翼的 一直没用过 上半年 收了一架白班B-17 最近一直在研究  关于襟翼
我想问问 开襟翼后 肯定要拉升降的 但是这个升降舵是自己拉呢 还是配合混控? 升降舵混控的话 大概多少舵量?是不是得上天调试几次

网友A:
单独一个通道设置,起降时使用,减少起降距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单独一个通道设置,起降时使用,减少起降距离。

我意思是,开了襟翼是不是得拉升降?我想设置混控,行不行呢

网友:
飞高点,开襟翼,感受一下不就知道了吗?

网友:
不可以设置混控。襟翼一般是降落的时候减速的,这个时候你要是混控的话不就一头栽下来炸机了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