轻木P51 更新机身部分。。。。另求机身电子设备布局!

楼主(2015-08-10):
终于FDA审核完成了~我也来更新一下进度。
纯手工伤不起,指关节疼的要命。手术刀片已经用完了3包,钢尺竟然也缺口了。。。。。502已经第6瓶了。不过现在蒙皮用白乳胶。总感觉502嘎嘣脆。

最近比较忙,所以做的时间不多。就弄了个尾翼,其实之前已经做废了2套尾翼了。。。。另外整个机身主要部分都用线+502加固了。应该会结识很多,重量增加忽略不计。大家可以评价一下。

为了证明我真的有在努力的做,直接上图!

机身基本出来了。就差机头安装电机部分尺寸还没调节好。另外图纸还有有地反漏改了,所以安装机翼部分的4mm方棒,只能做成2层了。然后做了加固,估计又重了那么10克不到
这鸡鸡原来是油动的设计,所以求教一下,电池、接收机、电调到底放哪儿? 因为只有机翼部分是可拆卸的,但是感觉长度方向上不是很够的样子,都被隔开了。另外电池感觉应该靠前放,不然机头压不住。大家看看原始图纸。

然后看看最近成果。感觉总算能看出是个啥了~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小弟正在努力做一架轻木P51,遇到一点问题请教一下大家。飞机翼展1米,按照图纸看,副翼尺寸在193mmX18mm。但是做出来感觉副翼很窄,担心效率会不会很差。请各位前辈指教一下。另外如果要改,在现有基础上怎么改比较好?

网友A:
副翼舵机装那中间,咋个蒙皮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副翼舵机装那中间,咋个蒙皮呢

开个细槽,不知道可行不,若不行就只能整个露头了

楼主:
谢谢夸奖,不过副翼这个尺寸够不够呢?

网友B:
LZ看了你做的我也看了下我的P51D图纸,应该就是这个大小。这机是下单翼,副翼又在机翼两端,按道理舵效是可以的

网友:
另外再问一句,有图纸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LZ看了你做的我也看了下我的P51D图纸,应该就是这个大小。这机是下单翼,副翼又在机翼两端,按道理舵效是可 ...

谢谢! 图纸就是网上下载的那个,你要的话给我留个邮箱。不过建议你检查一下尺寸。我第一次缩放到800翼展,做出来的机翼有点问题,感觉翼肋连线对不齐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! 图纸就是网上下载的那个,你要的话给我留个邮箱。不过建议你检查一下尺寸。我第一次缩放到800翼展 ...

缩放以后确实会有问题,因为木鸡材料都要考虑厚度。。我主要是想问有没有整理好的可以直接拿去激光切的图纸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缩放以后确实会有问题,因为木鸡材料都要考虑厚度。。我主要是想问有没有整理好的可以直接拿去激光切的图 ...

我目前还是边做边改的状态。 估计这图纸给别人,别人也看不懂。。。。

网友C:
兄弟,首先,你飞机预算起飞重量是多少?一米的翼展,应该没问题,但如果担心不够的话,可以把副翼和主翼的连接处拉开至2MM,再把副翼向主翼的方向角度做的尽量小,目的是让副翼尽可能的折角角度大,然后使用大号的舵角,这样一样可以使舵效变大,但如果你飞机较重的话,你的辉盛9克舵机是否能承受?因为辉盛早在去年就倒闭停产了,如果你的舵机是熟料舵机的话,那更使人担心,要知道,不怕飞机飞不上去,就怕飞机变导 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兄弟,首先,你飞机预算起飞重量是多少?一米的翼展,应该没问题,但如果担心不够的话,可以把副翼和主翼的 ...

现在机翼整重大概130克,整机加电子设备估计400克差不多不? 副翼和主翼开角做到±60°,不过还没装舵角。
关于辉盛,我估计我买的还是假的。。。一个才6块5.。。一口气买了20个。。。现在还有什么舵机可用?能否推荐一个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现在机翼整重大概130克,整机加电子设备估计400克差不多不? 副翼和主翼开角做到±60°,不过还没装舵角 ...

我记得3年前,买个辉盛好像是13块,你这个都打对折了,呵呵,个人认为9克舵机,国产的里面,银燕还是不错的,8克金属舵机,或者直接买12克舵机,要知道,小舵机国内没什么好舵机的,国产货的数据基本都是吹的,没有任何攻击性,大家可以去实测数据。去顶峰模型去买吧,我电子产品都是在顶峰模型或者是灰太狼模型这里买,稍微贵点,但不会是假货,他们的信誉确实一流。轻木飞机,一般都不会用熟料舵机的。

网友C:
整机的重量,你可以这么算,把重量(克)除以翼面积(主翼:分米),15级小飞机,不大于80克/平方分米,当然越小越好,舵角越大越好,没有什么60度之说,因为飞机越小,理论最佳角偏离值越大,要有最大舵效,角度越大越好,不大于80度,然后根据实际飞行,用控来调节最佳夹角角度。因为副翼越小,当然要靠副翼的角度和飞机当时的速度去填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整机的重量,你可以这么算,把重量(克)除以翼面积(主翼:分米),15级小飞机,不大于80克/平方分米,当 ...

多谢!我去算算,回头再补几张进展。不然怕烂尾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整机的重量,你可以这么算,把重量(克)除以翼面积(主翼:分米),15级小飞机,不大于80克/平方分米,当 ...

大致算了下,主翼总面积为13.6平方分米。按照不超过80克/平方分米的翼载荷算,极限为1088克。 估计应该没啥问题吧

谢谢指导!

楼主:
又更新了一点,大家随便看看

楼主(2015-09-26):
不知道整机1mm轻木蒙皮,会不会太重

网友:
看看同类型的商品机咋弄的,比如一米级的全球飞机 机翼是没有蒙板的

网友D(2018-12-19):
你好,麻烦问一下,这样做如何保证,机身不外斜,有只架固定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好,麻烦问一下,这样做如何保证,机身不外斜,有只架固定吗?

你说的对,应该固定在板子上贴完蒙皮再拿下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