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:大家玩穿越的时候用的是T插还是XT60插呀?

楼主(2015-08-10):
本人自如穿越以来一直用的是T插,但用时间长了发现容易松动,接触不良等问题。
但是如果换XT插,又觉得太大太重。。。。
纠结啊,各位大神用的是什么插啊?

网友A:
多了几克不要太在意。安全就行

网友:
XT60  直机穿越统一了

网友B:
我XT插头都是6S的,3S全是T头,不过目前还没问题。新版防滑T插谁试过?

网友:
入魔到现在一直用xt6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多了几克不要太在意。安全就行

你用的是T插还是XT60呀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XT插头都是6S的,3S全是T头,不过目前还没问题。新版防滑T插谁试过?

6s?直机上用的吧? 感觉t插用长了是个隐患。。。

网友:
T插飘过

网友C:
手里主要是3S电,全用T插,4S电得用XT60了,平常用T插一段时间要检查一下,调整一下弹性、打掉氧化层,发生接触不良的概率还是很低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用的是T插还是XT60呀?

我以前也是用T头。 后来也是T头用一段时间就很松动了接触不良。现在全部换xt60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手里主要是3S电,全用T插,4S电得用XT60了,平常用T插一段时间要检查一下,调整一下弹性、打掉氧化层,发生 ...

总觉得没有XT60来的可靠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以前也是用T头。 后来也是T头用一段时间就很松动了接触不良。现在全部换xt60

我也想换,,电池好的,换起来好麻烦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总觉得没有XT60来的可靠。。。

主要是一换电池及设备公母头都得重焊接,电池多的情况下工作量还是不小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也想换,,电池好的,换起来好麻烦

为了安全。在麻烦也换

网友D:
还有一种见xt30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还有一种见xt30的

太小了,xt30的时候用最粗用16的线,电池那边都是14的线啊。。。。

网友E:
刚换了新版带护套的T插。。。感觉甚好。。

网友:
直升机入模,所以全部xt60,t插没用过

网友F:
安全性比重那几克重要很多~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刚换了新版带护套的T插。。。感觉甚好。。

保护套只是保护焊线处,又不不是对工作面进行了加强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安全性比重那几克重要很多~!!!

嗯嗯 同意你的说法!

网友:
XT150也没多重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保护套只是保护焊线处,又不不是对工作面进行了加强啊

一样的价钱你会选择哪个

网友:
一直用T插 没出过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