恒龙3810拖船改540电机失败

楼主(2015-08-10):
原以为买个船壳然后将原厂轴系头打磨成D型再通过万向节连接电机就可以了。

哪知电机架过高使电机轴与船轴产生高度差,看来只有换轴系才可以搞定了。

但问题是不会拆原装轴系,怎么办啊?或者有技术的模友帮我代工也行。交流QQ39481811

网友:
很简单,用钳子夹住转动就可以拆下来了,不过电机安装角度有点大,电机轴最好与轴系同轴或尽量接近轴向,我该拖船的时候角度也有点大,用万向节驱动,结果是噪音有点大,同时万向节磨损严重。

网友:
方法很多,最好不要拆轴系,而是拆电机支架,电机用环氧(自选布料裹一圈,或垫高电机)粘住于船底即可。
或者做块铝合金板将电机倒扣着安装。

网友:
不要那个电机座呗

网友:
刚买了3810船,还没到货。等收货了再考虑怎么改。

网友:
用木块削制底座贴紧船底,上面挖弧形槽安装电机,看图应该差不多。

网友:
还是楼上说的换电机架降低电机位置靠谱。

网友:
换个电机架嘛,原装有螺丝柱,自己做个合适的电机架

网友:
你就不能把电机架反到上面试试?

网友:
也是个不动脑筋的模友。有点一根筋。

网友:
恒龙的轴系本就不建议保留,原因有三:一、无轴承,用5X0电机容易磨花轴管卡死(380电机柔和,可以不换);二、由于无轴承,加黄油留不住,容易进水(对船舱进水有强迫症的更要换掉);三、联轴部分电机轴链接处极易打滑,即使原动力玩一段时间这个问题就会来,等全部安装好再修理就困难了(当然,换联轴器可以解决问题)。另外螺旋桨安装处也比较特殊,只能用恒龙的桨(当然,恒龙桨很便宜倒是优势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