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角翼 AT9怎么设置 副翼和方向舵 混控

楼主(2015-08-10):
前几天在X宝上买了个FT的叛逆飞翼 今天做好了 新手不知道怎么设置副翼和方向舵的混控 望大侠指导谢谢啦

网友:
您好!
非常感谢您对乐迪产品的支持!
您可以先参考一下泡泡老师的这个视频哦

在可编程混控里面设置一四通混控就可以了的
祝顺心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客气的

已经设置好了  谢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已经设置好了  谢谢

祝爽飞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祝爽飞哦

我有个乐迪的回传 我知道怎么设置 请指教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有个乐迪的回传 我知道怎么设置 请指教

您好!下图是回传模块连接图片,烦请参考

回传数据不需要设置的,直接连接上就可以在遥控器上显示
如果需要做微调,可以进基础菜单的“功能设置”,可以对发射,接收和动力的电压进行微调的,最新升级版本还可以设置AT9的背光颜色哦
祝顺心!

网友:
泡泡老师和教学视频看不了了,能简单说下怎么设置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