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S铁锂电池包想用升压模块用在A9上如何选择模块

楼主(2015-08-10):
因为4S铁锂一个电芯坏了,某宝也没相同的电芯可换,想加个升压模块,

铁锂1S   3.2-3.6V   3S就是9.6-10.8V升12-15V

某宝有升压模块,但是问题来了:A9平衡充最大充电电流是8A,我选择模块电流范围是控制8A还是8*9=72A呢?

因为没有钳流表也无法直观测量,懂平衡充的或者钳过电流的帮忙回答下,多谢!

网友A:
这个要看你冲几s的电池了,假如是9s的,且满载输出,那就是8*9=72a,4.2v*72a=302.4w,这是输出功率,充电器转换效率按80%算,a9输入功率也就是升压模块输出功率是302.4/0.8=378w,升压模块输出15v,因为在输出功率相同的情况下,输出电压越高,电流越低,所以电流就是25.2a,为了保险起见,至少要30a的模块,我淘宝了下,100多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要看你冲几s的电池了,假如是9s的,且满载输出,那就是8*9=72a,4.2v*72a=302.4w,这是输出功率,充电 ...

感谢你的解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