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电调油门出问题的原因

楼主(2015-08-10):
从最初的f450,到现在的x400,从2212到2216到3108电机,从单飞到FPV,也算有一些四轴飞行经验了,但有一个电调油门行程的问题一直不解,希望高手从理论结合实际来解答

我们知道四轴的电调都要做油门行程校准的,不管是一个一个来,还是用并接线一次性来,
如果不做,可能出现的就是四个油门的大小变化状态不一致,
现象可能是解锁不是所有电机转动或者转动速率不同,或者在空中直接炸鸡

今天我的x400又出现不一致了。。。解锁偶尔几个不转,轰下油门才转。。。我没有干过什么啊,也没有炸鸡,线都没拆过,

是什么原因导致好好的就出现油门行程不一致了呢,不解
电调是银燕4合一25A,原来450机架用的天行者40a独立4个

网友:
電調有什牌子?

网友:
重新设置下试试

网友A:
個人經驗一些共通牌如xxd等有如此現象.但如正常牌非山塞品就無此現象

楼主:
电调是银燕4合一25A,原来450机架用的天行者40a独立4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個人經驗一些共通牌如xxd等有如此現象.但如正常牌非山塞品就無此現象

电调是银燕4合一25A,原来450机架用的天行者40a独立4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