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求助--在线等,Pid 调参自稳模式很稳,定高模式晃的厉害,,,上图,

楼主(2015-08-10):
之前室外自动调参,完成之后发现飞机晃动厉害,一直不停摆动,稍微有点风就不行了,,,
无奈今天用这种方式调,,,不过在自稳模式非常稳,切换到定高模式就开始摆动不停,两三秒后就会侧翻,

网友:
陪新人一块等

网友:
定高怕风,注意盖好被子

网友:
自动调参拼人品的,我的620四周每次调完震动好大然后感度很高,轻轻动一下摇杆反应特别灵敏,还是自己手动调比较合适,你设置一个旋钮开关调自稳的P跟RATE的P就行了。。

网友:
另外,自稳如果没问题了。不需要再去折腾跳舞了。跳舞也就是调教自稳的参数而已
定高出问题可以考虑是否有干扰,电路干扰或者线路干扰,还有就是环境干扰,是否盖好被子,APM的气压计不是一般的敏感。

网友:
这是个综合性的问题。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,要多看贴,多自己研究。我只告诉你我解决的上台4轴的原因。手动OK,定高也OK,但一切GPS就原地转圈回来晃。后来解决的办法是。把GPS加高了。应该是原来我GPS架的不够高,下面设备对GPS有干扰,加高GPS后,OK。关于PID的调节,多在论坛潜水看看含义,然后自己多想想,找个没人的地方,试试。

网友(2015-09-28):
学习了调参的方法,用绳子吊起来

网友:
机架不错,给个链接

网友:
自动调参 最好在无风的环境,然后机子的重心重量 要与实际飞行一致,不然你调参完 实际飞的时候换了块重得多的电池 一飞可能会比较晃了

网友:
按照楼上说的,室内的篮球馆就是不错的选择既无风高度又够,那天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