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紧固方式和方法

楼主(2015-08-10):
想自己整个这种飞机,
请教水平尾翼及垂直尾翼与两根主杆,
用什么零件或是什么方法紧固三者,
来得比较廉价和牢靠。

尾翼和垂直尾翼选用KT板,两根主杆选用2根、1米长、16x12的玻纤管

主翼基本做了一半了,
机身就用大号的可乐瓶子。

不知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。

网友A:
玻纤管后部开槽,kt板直接插入后用热熔胶点好定位,再用小碳棒或者鱼竿尖端那一节(渔具店好找,不花钱)把平尾和垂尾斜撑连接起来,点上热熔胶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玻纤管后部开槽,kt板直接插入后用热熔胶点好定位,再用小碳棒或者鱼竿尖端那一节(渔具店好找,不花钱)把 ...

非常感谢

网友:
铁片打洞上螺丝

网友:
玻纤管上粘贴一条桐木条做过度,粘接用环氧胶双组份胶,粘接的桐木条长度略大于水平尾翼的弦长。先粘水平尾翼,后粘垂尾,使用UHU胶。

网友:
我也打算做这种有杆的无人机,就是出门不好携带,拆装不方便,两条杆应该是固定在机翼上。。。尾部直接热熔胶固定,有没有考虑做到V尾的,和这个差不多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