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求助各位高手

楼主(2015-08-10):
以前玩固定翼的,经不住穿越的诱惑,只身掉入穿越坑,组了台250,TS832图传600WM,鹰眼锐视一天显示器普及版,哪哪都挺好,就是一加油门就会出现少量雪花,油门越大雪花越多,问了下卖家,他也整不明白,卖家说7天之内可以换屏,态度挺好,现在担心是不是屏的原因,还是QAV250整个机器本身组装有问题还是干扰什么的,如果是屏幕原因得赶紧换屏,拜托各位高手指点迷津

网友A:
摄像头独立供电

网友:
好像跟显示器无关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摄像头独立供电

不用,只要摄像头和图传都接动力电,不要接入某些12v稳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用,只要摄像头和图传都接动力电,不要接入某些12v稳压

有些摄像头是5v的

网友:
发图来看看,是否机机组装不合理

网友:
按经验不是鹰眼屏的事儿,一是摄像头,二是干扰,我也是共电并没加其它稳压设备,正常情况下大油门起飞时只有轻微条状线而不是雪花,用了一个CMOS的头图像干扰严重,换了700线CCD 2.8MM头雪花加闪,之后不亮了黑屏,又换了一个700线CCD 3.6MM带壳的改成裸板减重后现象消失,没做其它防干扰措施,且电调安在底板中与飞控和图传很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