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我的飞机 大油门 会抖舵,感觉就是大油门失控

楼主(2015-08-10):
只要最大油门 所有通道就不受控制的乱动,包括油门也是忽高忽低,但是在一半及以下油门的时候 一切正常。在空中,地面也一样。

网友:
你报一下你的机型,相关参数才有人帮的到你吧

楼主:
和机型,配置无关

楼主:
一直都正常的飞的好好的,今天出现的问题

楼主:
是电调坏了 还是接收机坏了,如果是接受机坏了,为什么在50以下油门就好的,50以上油门就出现这问题

楼主:
不报配置 是不想让设备的牌子做牺牲品

楼主:
我把电机和电调断开,舵机通道连接,开控,推油门最大,个通道舵机正常,应该不是接受机问题

网友:
检查Y线 舵机

楼主:
没有使用y线,感觉是电机的问题,因为电机转速也会忽高忽低的,而去舵机抖动的频率和电机忽高忽低的频率一样。

网友:
换电调试试就知道了

网友:
供电不足

网友:
会不会电池有问题

网友A:
可能是电调ubec输出有问题,大油门时一会有输出,一会没,建议换电调试试

网友:
换中端的好盈飞腾系列亦或是ztw螳螂系列。

网友:
检查Y线。看看舵机是否力量不够或者舵机损坏。

网友:
肯定是电调问题。因为所有由电调供电的设备都失灵了

网友(2015-10-25):
可能是电调信号干扰,绕一个个铁磁环试一试!

楼主(2015-12-02):
现在上来 解释一下原因, 是电调的 T插 问题,大油门 飞机震动后 导致解除不良, 现自行更换T插后 一直正常使用中,

网友:
找到原因就好了。

网友B:
换个电调应该所有问题都能解决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