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XHAWK空速计怎么校准?

楼主(2015-08-10):
静止一直在6、7、8左右徘徊,执行PREFLIGHT_CALIBRAT以后还是没变

网友(2015-09-14):
LED模块闪烁的时候电压变化明显,单独给空速计供电好很多

网友A(2016-04-29):
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,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,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

正常的,飞起来数据对着就行

网友(2016-05-31):
传感器校准里最后一项就是空速计校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