算是新人求教

楼主(2015-08-10):
     华家350已入土  断模4年 现在又回来了  呃  发现DJI3系列出了几样  想入手3系不知道那个适合  望老鸟指教
     呃  休闲娱乐为主  拜谢
     疑问一下 钱多的操控就相对简单一些  可以这样理解吗

网友A:
这种还是要信大公司的,看你个人追求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还是要信大公司的,看你个人追求吧

出去几天才回来 看见回复   谢谢你的回复
断了很久没玩了 刚回来就看个头晕目眩的 上坛子来咨询一下 结果基本没人理 呵呵
昨天翻了一下DJI的帖子 基本上断定要进银版的了
对于我来说硬件够用了 主要是价格还能接受  毕竟只是玩 对于老鸟来说我都算不上爱好
在不找刺激的情况下 估计不用老是后期投入了
娱乐吗 心态放轻松

网友B:
看看DJI炸鸡那么多,你还买DJI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看DJI炸鸡那么多,你还买DJI的?

呃 那问下 有那个没有炸鸡 或者少炸鸡的  麻烦给推荐一下娱乐开心为主  价格也是主要因素  同等硬件的
我没别的意思 我的350都入土为安了 麻烦你推荐炸鸡少的不盛感激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呃 那问下 有那个没有炸鸡 或者少炸鸡的  麻烦给推荐一下娱乐开心为主  价格也是主要因素  同等硬件的
...

用开源的吧,APM或者PIX都行。找个质量做工好点的。至少不会因为DJI所谓的无处不在的干扰就炸鸡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开源的吧,APM或者PIX都行。找个质量做工好点的。至少不会因为DJI所谓的无处不在的干扰就炸鸡

先 谢谢你的回复
不过我一新手 入坑是华家的入的坑  上手容易 相对来讲不需要什么动手能力
你说的APM多少知道一点  pix是什么都不知道 另外APM还有PIX都是需要动手能力的吧 参数调节机器设置都需要自己搞定
呃 实际上我是一懒人 到手飞最好   图传 定位 功能一键化  当然在这基础上价格越便宜越好了 这个是人的通病吧
令望指点 你说的2样控系列的 给出几个成品参考  拜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先 谢谢你的回复
不过我一新手 入坑是华家的入的坑  上手容易 相对来讲不需要什么动手能力
你说的AP ...

没有动手能力就只能买套机,容易炸,怪不得谁。
APM或PIX不调,就用默认参数也好飞
都说了是DIY的了,哪里有成品提供给你,不要做伸手党,自己查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