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问3d fpv的小问题!!!

楼主(2015-08-10):
是不是用两个2.5寸的显示器  ,一个摄像头,安装在手机魔镜上,就可以有3d的画面?

网友A:
真的是创意无限,用1转2视频,然后配合眼镜纸盒子就可以。
问题是能形成一个画面,但不是3d,因为3D必须用2个摄像头,而且相聚应该有5厘米左右

楼主:
两个摄像头咋接线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真的是创意无限,用1转2视频,然后配合眼镜纸盒子就可以。
问题是能形成一个画面,但不是3d,因为3D必须用 ...

两个摄像头咋接线?

网友:
没办法,按目前我所知道的,除非用2个图传。只用一个摄像头是不可能有3D效果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