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求教,感度通道

楼主(2015-08-10):
在装台450,请教五通道感度通道应该设置开关通道还是旋钮通道,谢谢!请忽略我的用户组,第一次玩直机

网友A:
就开关和旋钮而言,选旋钮~

网友B:
感度调好以后最好就不要动了。不知您用的什么控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开关和旋钮而言,选旋钮~

谢谢!摸索中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感度调好以后最好就不要动了。不知您用的什么控呢?

天九

网友:
天9还真不了解 但是一般的经验是调节好感度以后就不动了。可以指定一个无用的开关 开关的每个档位都采用一样的数值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這個感度一搬和3D切換同一個開關, 因轉速不同, 感度要跟著改變.
有些控是切換3D 內可以調節感度的.
天九不會用.

网友:
看个人习惯,开关旋钮都可以,也可以开关旋钮都不用,不同飞行模式设成不同固定值。
自己现在是左右两个旋钮,分别设成普通模式感度和3D模式感度。

网友:
5通道是陀螺仪的感度通道。用开关好些。。。

网友:
我是用飞行模式开关控制,不同模式不同的感度,当然也可以一样,感度不需要随时动的。

网友:
感度与飞行模式公用一个开关,每个模式用的感度是不一样的,具体多少自己慢慢试。。转速越高感度越低

网友:
嗯,高转速,低感度

网友A:
建议用旋钮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