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,G7.5 怎么把油门和螺距绑定同一通道?

楼主(2015-08-10):
如题,买的是模拟器(就是有个假控的那种)现在搞了好久没也搞懂,G6都可以绑同一个通道,G7却不行了,现在只能把油门设成其它通道(旋扭或开关),当定速用。。。。

网友:
遥控器上设置下

楼主:
设不了啊,研究了好久,G6就可以设~

网友A:
什么遥控器?我的d10可以设置;你试试遥控器的混控,不过应该不用这么麻烦,按说软件应该可以设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什么遥控器?我的d10可以设置;你试试遥控器的混控,不过应该不用这么麻烦,按说软件应该可以设置

我的不是遥控器,是买来就有个控的那种.插USB的那种.

网友A:
那你只能从软件方面找了,看看有没有通道配置之类的设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你只能从软件方面找了,看看有没有通道配置之类的设置

就是没通道配置,G6都有,G7没了。。。

网友:
那就真的不知道了。。不过应该有解决的办法的

楼主:
我想把控改一下,把另外一个接口的线接到油门上,

网友B:
模型菜单里选择编辑当前模型,会有各种选项,设置舵量、混控联动、都可以,还能设置飞机大小,重心为止,等等,几乎所有都可以在修改模型参数的设置中搞定

还有一个就是在编辑遥控器信息的那个窗口,最下边有打钩的地方 soft mix就是使用软件的混控设置, hard mix就是使用遥控器自己的混控设置,选择soft mix就可以了,但直升机的 油门和螺距通道联动,还是要单独编辑模型才可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模型菜单里选择编辑当前模型,会有各种选项,设置舵量、混控联动、都可以,还能设置飞机大小,重心为止,等 ...

谢大神,一会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模型菜单里选择编辑当前模型,会有各种选项,设置舵量、混控联动、都可以,还能设置飞机大小,重心为止,等 ...

现在还没全面搞懂,在Servos选项里,把Throttle Servo 和Pitch Servo 都设成六通道,好解决了问题

网友(2015-09-30):
引用 网友B:
模型菜单里选择编辑当前模型,会有各种选项,设置舵量、混控联动、都可以,还能设置飞机大小,重心为止,等 ...

学习了 大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