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3D机/KT机] 新手入魔如何选电调

楼主(2015-08-10):
刚刚入魔该如何选电调 电机 浆     拿苏27来说怎么搭配最完美。请魔友指导。谢谢

网友:
xxd2212电机 2200kv 30A电调  7050桨 不用担心过载

楼主:
2450 配6的浆 40A的电调行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2450 配6的浆 40A的电调行吗

可以。。这个动力足够用了

网友:
2212KV1400加8060快速桨,30A电调。另外建议电装选牌子货,xxd这些的用用就不行了,反正电装通用,不玩SU27了换到别的机子上也可以

网友A:
新手就上SU27啦???,反映得过来不哦???

网友A:
我用的xxd 2208kv1800,xxd25A电调,850mah11.1v电池,飞3通道水星没有方向舵的,半油门就可起飞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新手就上SU27啦???,反映得过来不哦???

新手适合玩什么机器呀。求推荐

网友A:
我的摇控不能练模拟,我只好买了SM600.现在还在用

网友A:
我练模拟发现3D机其实要好飞些,所以我就买了KT板的水星。的确我个人觉得挺好飞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练模拟发现3D机其实要好飞些,所以我就买了KT板的水星。的确我个人觉得挺好飞的

天地飞9。不会设置。飞机是SU27   谁能帮我下。或者给一份教程

网友:
xxd2212电机 2200kv 30A电调  7050桨 不用担心过载

安全,我用8060都没问题

网友(2016-03-11):
新手飞SU 27完全是虐心啊,我飞了2次炸了7.8次机,总共还没飞了5分钟。新手要飞SU 27必须多准备几套耐摔材料的,还有各种配件。眼目前我都不干飞了,一直在练模拟器

网友:
新手如果感觉SU27不好飞,那就飞飘飘吧,这些电装都可用,我基本都用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