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高手帮忙看看,这配置入门玩玩可以吗

楼主(2015-08-10):
就新手入门玩玩的,求大神帮忙看看行不行

网友A:
650用1045浆啊?电机也不咱样,还有遥控,还有NWC飞控啊?

网友:
做个450还差不多,练练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650用1045浆啊?电机也不咱样,还有遥控,还有NWC飞控啊?

就新手入门玩玩的,以后可以升配置,现在这样能正常飞吗

网友:
建议你用450仿DJI的机架就行了,我一开始也是这个配置,XXD的电调在刚推油门的时候会有一定几率不转,推起来就好了。你这个配置,用450机架基本上能滞空8分钟左右……还有用仿APC的桨吧,那个桨效率不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