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机突然不润滑了

楼主(2015-08-10):
最近才买的FMS的魔鬼,休闲飞,基本没有暴力操作,昨天飞都好好的,今天飞发现
电机
出现微小异响,发热微微变大,并且以前电机特别润滑,手轻轻动一下桨都可以转好多下,今天手动一下桨基本不转,感觉里面好像卡着东西一样,请问哪位大师出现过这个问题么?能帮忙解答下怎么维修么?这个电机从来没有炸过的。

网友:
无刷的还是有刷的,有刷的要检查碳刷是否有损坏,(我认为是碳刷上的铜丝断了蹦出来了),碳刷坏了可以再缠,不过缠碳刷不是一般人能干的,只有造碳刷的工人才行,无刷的。。。。。我还没摸过那

网友:
说错了,铜丝断了碳刷就报废了

网友A:
检查电机轴承 很可能是轴承挂了

网友B:
考虑电调刹车功能开了。断电试试。如果还不润滑,考虑轴承。不过不碍事就忽略它。

楼主:
电机是无刷的,电调装子飞机里,都没碰过,应该也不是刹车问题,轴承检查了也没问题 - -! 实在不行我在考虑返厂的问题了。

网友C:
把电调拆了再试试吧

网友D:
轴承进脏东西了吧

网友E:
进砂子了

网友F:
无刷电机看看磁钢是不是活动了!

网友G:
更换电机轴承

网友H:
拆开看看嘛,换轴承、轴什么的,玩模型肯定要自己动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