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线抗干扰性测试 测试结果吓一跳 有这么大区别吗

楼主(2015-08-10):
测试方法
1.将两条天线链接到显示器。
2.将显示器靠近遥控器发射端。
3.同一个位置更换不同天线,从视频中观看干扰程度。

测试清单:
1.载机:精灵2
2.图传发射: 鹰眼Q版图传
3.显示器:鹰眼小飞手。
4.天线:80块那种14db小平板;战斧背射天线。

测试结论分析:
为什么2.4G会干扰到5.8G?
因为无线电波在传输过程中会产生倍频,影响到2G-6G. 拿接收天线可能会将这些信号接收进去。
为什么不同天线会有不同?
天线的带通有关,如果天线贷款越窄,比如5.8G的图传,只能进去5.8G,那么旁边被干扰的机会就少。

网友A:
楼主的14dbi天线是大力电子或安腾纳的平板天线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14dbi天线是大力电子或安腾纳的平板天线吗?

网友:
我刚买的安的天线14db的和我的11db的效果强一点点。感觉安的不是太好。

网友B:
2.4G会干扰5.8G?不是只有1.2和2.4这种倍数关系的才会干扰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2.4G会干扰5.8G?不是只有1.2和2.4这种倍数关系的才会干扰吗

会有倍频干扰

网友C(2015-12-24):
我原来将显示器接遥控上也有干扰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原来将显示器接遥控上也有干扰

会有的

网友D:
大家难道以为现在的2.4G发射只是发射纯的2.4G波段的信号吗?在产生它的过程中出现的其他频段的电磁波,如果滤除不干净,一样能向外发射。并非只有2.4G的高次谐波。

但是能把2.4G滤波做好的,真的很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大家难道以为现在的2.4G发射只是发射纯的2.4G波段的信号吗?在产生它的过程中出现的其他频段的电磁波,如果 ...

确实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