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PM调试要点及试飞方法。

楼主(2015-08-10):
装有AMP飞控的多轴飞机,调试要点主要有以下几点:
调试过程要点:
一、     加速度计校准是否达到要求,要看地面站MP里飞行数据界面左上角,连接飞控后,看水平线是否两侧都指示零。前后左右倾斜飞机,看看地坪线是否对应飞机状态。

二、     遥控器的设置,最容易让新手抓狂。遥控器设置是指在遥控器本身功能菜单里设置。一般是首先设置遥控器为Aero固定翼模式,然后选择摇杆型式,是左手模式还是右手模式,和遥控器实际摇杆对应,一般油门摇杆(推上去不会自动回中的那个摇对应3,4通道,另外一边的摇杆对应1,2通道。油门必须是第3通道。然后接好遥控器接收机和飞控之间的连线,连接好电调和电机,测试并设置遥控器通道的正反向。
三、     罗盘校准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把飞机各个面顺时针旋转,让飞控取得足够的数据,才能自动完成校准,其实罗盘校准不需要特别精确。
四、     特别是遥控器校准,千万记住,只要你改动过遥控器的设置,就必须在地面站MP里重新校准遥控器一次,否则,起飞基本是侧翻炸鸡。。。这是我个人多次炸鸡的经验之谈,切记。
五、     如果出现故障无法解锁,一般是地面站MP里“初始设置\必要硬件\故障保护”设置里,将电源电压过低保护选上了。取消或设置正确的电压保护,才能消除故障保护锁定。
六、     最好将遥控器的第五通道的开关设置一个“定高”飞行模式。将第七通道设为调参开关(6通道的遥控,可将遥控接收机6通道连线,接到飞控7通道,作为调参开关)。以利自动调参。
七、     APM自动调参功能非常有用,不但能够将飞机调稳定,还能够将飞机调的非常灵敏而不发生自激震荡,所以建议在飞机定高飞行稳定的前提下,做自动调参。
试飞过程要点:
一、     飞机校准完成,可将飞行模式达到“定高模式ALTHOLD”解锁起飞,起飞时,遥控的其他摇杆不要动,仅仅慢推油门,油门超过50%以后,飞机会突然离地升起,注意将油门回调一点,减慢上升速度,升到一定高度,将油门回到50%附近,飞机就保持高度不变,此时再控制飞机位置,容易多了。
经过多次炸鸡的实践证明,定高起飞比自稳起飞稳定多了,对于新手来说,不容易炸鸡。
二、     若要更稳定航拍,可将飞行模式在空中切换为“留待模式Loiter”(不是“定点”PostHold,PostHold模式在3.2.1版本下容易出现模式切换错误且无法恢复的错误。),但是切换前务必确认GPS已经定位成功,否则飞机会乱飞。

网友:
航拍还是 POSHold 好

网友A:
看地图   楼主在杭州啊   钱江新城?

网友:
挺详细的,学习了。试试定高航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地图   楼主在杭州啊   钱江新城?

呵呵,被你发现了。

网友B:
起飞前确认hdop在2以下....起飞以后也随时注意飞机姿态..因为空中照样gps会丢星..所以随时做好切自稳模式救机的准备...遇到失控不要慌张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起飞前确认hdop在2以下....起飞以后也随时注意飞机姿态..因为空中照样gps会丢星..所以随时做好切自稳模式救 ...

爵爷老大都回复了,谢谢鼓励!
定点不稳时马上切换定高或自稳模式,手动救机,慌张只会坏事!

网友:
好贴, 好贴,真乃我等菜鸟的良师益友

我都是自稳起飞的,起飞这种事教给电脑有点不放心

楼主:
定高起飞靠气压计,还是比较可靠的,我开始也是自稳起飞,炸了很多桨,偶然发现定高起飞稳定多了。

楼主(2015-10-06):
这几天又重新组装了飞机,多次试飞,还是觉得气压定高起飞风险小多了,还是建议新手采用气压定高起飞。。

网友C:
3..1.5没有poshold定点吧?只有留待?绕圈模式是3.2.1才有还是3.1.5也有?留待和定点什么区别?

楼主:
据说3.1.5的Position就是3.2.1的PosHold定点,定点和留待的区别是遥控器摇杆控制的飞机不同的飞行参数,我没飞过定点模式,没有实际感受。

楼主:
我一般都是留待模式飞。

网友:
不错的文章,学习了!

网友:
那降落呢!起飞不可怕,降落才操蛋呢!求指导

楼主:
降落采用留待模式,油门降到40%以下,飞机就会下降,然后稳稳落地了。

楼主:
也可采用定高模式降落喔,风险小点,漂移大点。

楼主:
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3..1.5没有poshold定点吧?只有留待?绕圈模式是3.2.1才有还是3.1.5也有?留待和定点什么区别?

3.2.1新增定点模式,实际上成为混合模式更为贴切。
意思就是如果不动摇杆,飞机处于留待模式,摇杆一动飞机自动转为定高模式,摇杆回中又自动回到留待模式。
留待模式下如果操控飞机飞行,汗都能急出来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3.2.1新增定点模式,实际上成为混合模式更为贴切。
意思就是如果不动摇杆,飞机处于留待模式,摇杆一 ...

3.1.5有绕圈模式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3.1.5有绕圈模式么?

应该有,因为没听说3.2新增绕圈模式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

哈哈,我也是炸鸡多次总结的经验。F450机臂炸断4支,2212电机坏了5个。

楼主(2016-03-06):
我制作并试飞了6个飞机了。。炸了多少次我都不记得了,只要不是哪吒飞控,我上面的经验还是比较靠谱的,呵呵。。

网友:
挺详细的,学习了

网友E:
求定点起飞模式,就是在位置不变的情况下提高高度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求定点起飞模式,就是在位置不变的情况下提高高度

确认GPS的HDOP值在2以内,先在定高或自稳模式下解锁,油门最低情况下,把模式切换到定点,再推油门超过50%,就定点起飞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