之前的四轴空中停桨坠湖了,想入m470或m480L!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!

楼主(2015-08-10):
1、m480L能否挂G2云台+gopro或者第三方云台+gopro?(需要OSD+图传设备,较好的重心保证);
2、m470/m480L挂gopro需要配多大的电池可以较好的匹配重心?10000mah电池满载(挂云台和相机)巡航时间多少?8000mah和6000mah呢?
3、G2云台能否控制航向?能否360度旋转?不能的话可控范围是多少度?
4、我的遥控器是futaba t14sg,使用m470/m480L需要匹配多少通道的接收机?(包括云台控制和改装电动起落架),请推荐接收机型号。
5、我身处北京,亚拓在北京的限飞区域是什么?离开限飞区域后我知道限高700M,还有其他限制吗?
6、想了解亚拓的GPS芯片是什么?DJI坑爹的6m真心够了,亚拓是m8n?此外,论坛中已有因为罗盘干扰失控案例(突然向一侧猛飞且不受控),那么亚拓的飞控安全相比DJI或零度强在哪里?

网友A:
1、m480L能否挂G2云台+gopro或者第三方云台+gopro?(需要OSD+图传设备,较好的重心保证);
M480可以挂G2云台+GOPRO,重心只要调整电池的位置即可达到

2、m470/m480L挂gopro需要配多大的电池可以较好的匹配重心?10000mah电池满载(挂云台和相机)巡航时间多少?8000mah和6000mah呢?
480挂GOPRO 10000 飞行时间在25-30分钟之间 ,8000飞行时间在20-25之间,6000 18-20分钟之间

3、G2云台能否控制航向?能否360度旋转?不能的话可控范围是多少度?
G2云台可以控制头像方向,不过不能360度,只能270度

4、我的遥控器是futaba t14sg,使用m470/m480L需要匹配多少通道的接收机?(包括云台控制和改装电动起落架),请推荐接收机型号。
如果只是控制多轴只要8通道就够了,如果希望同时控制云台和多轴需要14通道接收

5、我身处北 京,亚拓在北 京的限飞区域是什么?离开限飞区域后我知道限高700M,还有其他限制吗?
北 京五环内禁 飞,无法开机解锁,高度可以自己通多软件限定,我最高飞过950米

6、想了解亚拓的GPS芯片是什么?DJI坑爹的6m真心够了,亚拓是m8n?此外,论坛中已有因为罗盘干扰失控案例(突然向一侧猛飞且不受控),那么亚拓的飞控安全相比DJI或零度强在哪里?
用什么芯片就不掉的了,至少目前来说亚拓的这套系统比DJI的问题反馈要少,身边飞行的失控案列也比较少,曾经遥控器飞到没电自动关机,机器自动返航回来,虽然吓死人,但是对他反而更有信心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m480L能否挂G2云台+gopro或者第三方云台+gopro?(需要OSD+图传设备,较好的重心保证);
M480可以挂G2 ...

非常感谢如此详细的介绍
如果用M480L配合其他云台(手里有个闲置的飞宇3轴)可以吗?主要是和图传osd可以配合用吗?没接触过过亚拓的osd图传一体,不知道兼容性如何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如此详细的介绍
如果用M480L配合其他云台(手里有个闲置的飞宇3轴)可以吗?主要是和图传osd可以 ...

480可以用其他品牌的云台,图传部分需要用原厂的图传OSD

网友:
真是太详细了,

网友:
25—30分钟,这是哪来的数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