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安装250穿越机

楼主(2015-08-10):
今年夏天第一次开始入穿越机,X宝全套套件淘来,安装,CC3D安装的时候转了90度,分电板安装在上面

CC3D和分电板安装

CC3D和分电板安装

楼主:
不知道怎么编辑帖子,有点囧

安装好接收机的样子

安装好接收机的样子

灯条

灯条

摄像机

摄像机

预盖看看

预盖看看

5寸显示器的安装

5寸显示器的安装

接收机安装后测试

接收机安装后测试

全机

全机

网友:
安装得挺规整,这个机架我也一直在用,最大的改动是可以加垫高下面两层底板,然后电调、分电板和电池线及LED线全部收纳进去,这样更干净,其次是接收和图传放在一块这点看似不太合理,你实飞看看接收和图像信号到底稳不稳定吧,再就是飞控最好上减震球,脚架最好换减震棉。

楼主:
说的挺对的,我换了几次频点后,推油门画面没干扰了,有没有推荐的脚架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