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个问题

楼主(2015-08-11):
我想知道舵机拉线钢丝的绑法,怎么绑可以调整而且不会松

网友A:
x宝 有卖快速调节器的 几毛钱一个 挺好用      ~~  回复完你我就大校了  纪念一下

网友:
还有可以调整的啊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x宝 有卖快速调节器的 几毛钱一个 挺好用      ~~  回复完你我就大校了  纪念一下

绑——钢丝绳。
快速调节器——钢丝。
钢丝绳有快速调节器吗?

网友:
没见谁用这种

也没见谁用这种

楼主:
各位大神,我是绑软钢丝,而且后期还可以调整的那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