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6ac v2充电器有没有放电功能,怎么设置

楼主(2015-08-11):
求指导

网友:
discharge就是放电,设置和你充电的设置方法基本是一样的

网友:
说明书看起!

网友:
storage是存储 全放到3.85

网友:
肯定有,你这个还是v2版呢啊

网友:
BATT多按几次,看到discharge,其它设置跟充电相似,选择放电电流、s数,长按start。电压应该是自动控制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