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装Q250练习机

楼主(2015-08-11):
初跳穿越坑,第一台练手的机器,目前还在熟悉目测飞行和地面站调参的测试,先没有安装图传系统。
机架:图腾Q250
FC:CC3D
电机:LDPOWER 2204
ESC:好盈 XRotor 15A
桨:5040
BEC:好盈 5V 3A
电池:男爵 3s 2200mAh

重量:490g (含电池)

电池内置在机身,即降低了重心,也治好了强迫症。不足就是头朝下炸鸡上面板的设备会很惨。。。

电调分散安装在电机下方,空间总算够用,由于机臂的保护还算周全,尺寸也刚好卡到位,比较安全。万一炸的狠,就玉石俱焚吧。
这样装散热电调散热相当给力,大中午一块电飞下来电调只是微温,手测不超过50度。

电容实在挤不下,挪到分电板装了。
小机架线短,脑补应该对滤波效率影响不大。

过程很痛苦,图不多

好盈的15A 刚刚放的进去,万幸

理线的强迫症又犯了

整机效果

第一次装穿越,不足之处求指正。

网友:
第一次装机,能装到这个程序,牛人啊。

网友:
学习楼主的理线技巧

网友:
为什么不把飞控等放中间,然后加高一点脚架,把电池放最下边呢?

网友:
你这摄像头,图传什么的放哪了?

网友:
分离式电调电容,可借鉴

网友A:
为嘛不把飞控塞肚子里把电池放上面?换电池也方便啊

网友B:
这炸鸡飞控接收机各种碎啊

网友:
飞机的空间紧张啊

网友:
电机咋样啊

网友:
哈哈,楼主和我的布局一模一样,也是飞控上置,电池放在中间

网友:
线理得很清爽!

楼主:
电机的一致性和动平衡都不错,装桨拉油门基本都是同时转同时停。不装桨油门拉到最高机架也只有轻微震动。就是炸鸡容易飞卡簧,不过也因为转ZIDAN出了,四个电机都没有炸坏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炸鸡飞控接收机各种碎啊

正在做1mm的碳纤中板和上板,做完用铝柱装在飞控上面做保护。不过也因为电池在下面压舱,几次炸鸡都是头朝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为嘛不把飞控塞肚子里把电池放上面?换电池也方便啊

我总是担心炸鸡电池会被桨砍到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炸鸡飞控接收机各种碎啊

貌似电池比飞控贵吧

网友:
同样的机型,放上来一起交流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总是担心炸鸡电池会被桨砍到。。

那种机架扎实,那里有的买、谢谢。

网友D:
你的图传放那里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那种机架扎实,那里有的买、谢谢。

关键词 图腾 Q250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的图传放那里?

正在画图重新开了块长方形的上板,图传就有的放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