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上路,配置咨询,X3108S+1145

楼主(2015-08-11):
新手上路,配置咨询,第一次玩四轴想少走点弯路,发一个配置大家看看哪里不太合理谢谢大家!!

用途:一般玩玩,以后可能会简单拍摄,灵活性也要有点,主要稳定一些留空时间长点。

S500那种蓝白色上弯型架子
朗宇3108S 720KV(为什么我看参数900KV那个温度那么高呢都有8090度,2216感觉又低了点)
APC MR 1145(本来想用12寸但很多人说S500架子不大12寸桨之间有干扰)
好盈铂金30A长线版(电调的线要剪掉了直接和电机焊接吗是不是好点大家这么干吗)
狮子3S 5200(这个品牌不知道如何电池不熟悉)
NAZA飞控
DEVO10
好盈UBEC

懂行的各位专家提提意见,每一项都可以打击我,谢谢了!

网友:
我的都是电机直接焊电调

网友A:
机架的话可以换碳纤的  现在有不少500轴距左右的碳纤机架也挺实惠。动力改580KV上1238桨 4S电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机架的话可以换碳纤的  现在有不少500轴距左右的碳纤机架也挺实惠。动力改580KV上1238桨 4S电池

如果350 580KV+1238+4S和我这个3108 720KV+11+3S差距不是特别大的话还是不动吧,毕竟又要贵上500多了估计。或者麻烦说说好处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如果350 580KV+1238+4S和我这个3108 720KV+11+3S差距不是特别大的话还是不动吧,毕竟又要贵上500多了估计 ...

想要长航时就要提高电压,降低KV,用大桨

网友:
电机用朗宇3508,700KV,配1255   3 孔碳桨,,,,机架嘛建议换个折叠的650或者680碳架子   ,这个配置3S 5200电池,飞机不挂任何航拍设备的情况下飞15分钟。3S10000的电池估计是25分钟

网友B:
看看我的呗,4S5200电池飞26分钟。

网友:
3108  720KV    上1238的桨吧    我4S   10000的电池飞了31分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