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轴航拍偶尔嗡嗡嗡有异响声音,来源是什么?说不定你也有,17楼有视频,请大家帮分析

楼主(2015-08-11):
机架相对很稳定,没有空位,经常拧螺丝怕松动。。。分析了电线、活动件等,也不太可能是它们高频振动发出的声音。
貌似是有风或者低转速的情况下出现的几率大一些。。。。。就是嗡嗡嗡嗡的,像什么东西共振(不是正常的声音),时有时无。。。。。是桨?是云台?还是什么??大家有没有遇到过?

楼主:
航拍后,导出相机视频,就能听见嗡嗡的声音,不是全程有,时有时无

网友A:
啥桨啊,是不是桨偏软?云台有可能有嗡嗡声但是肯定不会这么大

网友B:
这个是浆尖高速切割空气的声音  和甩鞭子一个道理

网友C:
电机功率是不是选大了,还是桨大了。 另外电机安装基准平吗,多轴电机同样配置么 电调都为统一品牌和功率么  都考虑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啥桨啊,是不是桨偏软?云台有可能有嗡嗡声但是肯定不会这么大

现在用的是SAIL木桨,以前用ATG也有类似嗡嗡嗡嗡的声音。嗯,也对。云台嗡嗡的声音可以忽略不计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是浆尖高速切割空气的声音  和甩鞭子一个道理

等我把视频传网上的,在请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个原因。。。。。先谢谢啦

网友D:
是某个电机的振动。以前也有 换了轴承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电机功率是不是选大了,还是桨大了。 另外电机安装基准平吗,多轴电机同样配置么 电调都为统一品牌和功率么 ...

这不能,我电机是朗宇3508 700KV  1240桨或者1238桨。。铂金30A。。4S5千电池。这配置不能有问题啊。电机是水平的。估计你说的不能是问题的来源。先谢谢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是某个电机的振动。以前也有 换了轴承就好了

我去,不能把,朗宇电机用了不超出20起落。平时全程没嗡嗡声,不一定什么时候,偶尔嗡嗡声,不一定。

网友E:
我觉得没什么问题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觉得没什么问题。。。。

怎么产生的?很好奇。

网友F:
是震动吗

网友G:
应该是电机的震动吧

楼主:
晚上回家上视频,大家帮忙听听声

楼主:
都是截取的有异响部分,播放视频后大约几秒后就能听见异响,嗡嗡的、又像是共振。
<iframe height=498 width=510 src="http://player.youku.com/embed/XMTMwNzE1OTQ4NA==" frameborder=0 allowfullscreen></iframe>
<iframe height=498 width=510 src="http://player.youku.com/embed/XMTMwNzE2MDYwOA==" frameborder=0 allowfullscreen></iframe>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啥桨啊,是不是桨偏软?云台有可能有嗡嗡声但是肯定不会这么大

17楼有视频,麻烦帮忙看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是浆尖高速切割空气的声音  和甩鞭子一个道理

17楼有视频,麻烦帮忙看一下。。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应该是电机的震动吧

17楼有视频,麻烦帮忙看一下。。。先谢谢了

网友:
38楼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

网友H:
轴承,应该是轴承,个人判断,在某个转速上有共振点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终于有人 和我有一样的经历了
有一个视频是以前S500机架出现的,轻微的那个是现在的DAYA550出现 ...

我的500也是这个情况,高空偶尔会响,还伴随果冻,低空一般正常,返厂换过一回轴承也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我看到这标题果断找回密码登录账号进来插一脚,前几天看高手飞大轴距旋翼机(18轴)时候,也遇到到 ...

嗯。有道理。。。。但这声音太诡异了,现在还不是太懂。。学习了----谢谢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我看到这标题果断找回密码登录账号进来插一脚,前几天看高手飞大轴距旋翼机(18轴)时候,也遇到到 ...

湍流造成电机堵转,那大家都应该遇见湍流啊,堵转了这样对飞行是不是危险很大?就是气流影响桨、然后桨传递到电机上,就堵转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用的什么桨?应该是桨的问题,平衡性能不好造成的共振~换桨试试就知道了

APC\ATG\木桨、碳桨。。。。。。。不过APC用得少,好像还没出现大的诡异声音。碳桨强度应该够啊,但是也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终于找到跟我一样问题的了。但是我换了电机好了很多,又做了桨平衡。不过,高速航线还是这个问题,所以只能 ...

终于找到跟我一样问题的了。但是我换了电机好了很多,又做了桨平衡。不过,高速航线还是这个问题,所以只能检查机架了,如果排除机架,就是慢慢调飞控的感度,因为我觉得这个声音就是振动发出的,会不会是在电机转速大的时候,因为飞控感度过高而引起的震动。请高手作答。

电机我以前是群夕4006、现在是朗宇3508,都有异响。。。桨也用很多了ATG\APC\木桨】碳桨、都不同程度上的异响。我感觉也是振动,飞控的问题我感觉不太可能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轴承,应该是轴承,个人判断,在某个转速上有共振点

新的电机 也有可能出现轴承问题吗?轴承多钱?自己好换不?没拆过电机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17楼有视频,麻烦帮忙看一下

就是电机的问题 。把桨拆下来,怠速状态下用手摸每个电机臂。找出振动大的那个, 换掉轴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我的500也是这个情况,高空偶尔会响,还伴随果冻,低空一般正常,返厂换过一回轴承也不行

以前我就是用S500、群夕电机4006、ATG桨,现在用的是DAYA550、朗宇电机3508、木桨、碳桨、APC、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S500明显比现在的DAYA550严重,异响更大。能是轴承的问题?我感觉不一定吧,因为我这个现象好像是降落或者是高速前进的时候明显。全速拉高电机转数上去了 反而没有了,以前的群夕可能质量不好,但现在用朗宇感觉做工挺好的,虚位、余量都不大。能不能是 低速 机动,桨变形了?然后共振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就是电机的问题 。把桨拆下来,怠速状态下用手摸每个电机臂。找出振动大的那个, 换掉轴承。

嗯,我把大家指点的方法都试试。。。。。谢谢了

网友M:
兄弟,我自己飞机异响找到原因了,是gps异响。轻轻敲下gps壳,就会听到和飞行时一样声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兄弟,我自己飞机异响找到原因了,是gps异响。轻轻敲下gps壳,就会听到和飞行时一样声音。

GPS里面有东西??还是没拧紧GPS连接杆?还是GPS没粘牢?飞行的时候怎么能和敲击GPS壳子一样啊,也没有东西刮碰啊,是振动?还是。。。。哥们,你在说详细点

网友M:
引用 楼主:
GPS里面有东西??还是没拧紧GPS连接杆?还是GPS没粘牢?飞行的时候怎么能和敲击GPS壳子一样啊,也没有东 ...

我没用gps连接干,因为如果有震动,连接会晃动,航拍要尽量减小各种震动晃动,所以我直接把gps壳粘到飞控保护板上方。我飞控保护板很高,所以不怕罗盘干扰。gps壳子里面是松动的,敲下壳子就会听到里面震动声音。你可以试试gps是否松动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我没用gps连接干,因为如果有震动,连接会晃动,航拍要尽量减小各种震动晃动,所以我直接把gps壳粘到飞控 ...

恩恩。。。。行。谢谢了 哥们。!!!!!!!!

网友:
是异响,怎么回事呢

楼主:
帮忙 分析一下。。。好几个人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了

网友:
?from=s1.8-1-1.2
看看我的,在飞机转向的时候,天线背对着自己,显示失控,电机就会发出异常的响声,像是抽搐,正常吗

网友N:
引用 楼主:
帮忙 分析一下。。。好几个人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了

你看看我的吧,也有异响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你看看我的吧,也有异响

.........一样

网友:
我的这个像是抽搐,你的事吱吱的声,还不一样

网友N:
我的这个像在抽搐,而且仅限在失控的状态,你的是吱吱的声响,还不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我的这个像在抽搐,而且仅限在失控的状态,你的是吱吱的声响,还不一样

嗯 我的倒是不失控,机机没抽风过,云台偶尔抽一下。。。。。。。不过咱俩异响差不多。

网友:
我的像在抽搐,而且仅限在失控的状态,你的是吱吱的声响,不一样吧

网友O:
检查下电机看看呗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湍流造成电机堵转,那大家都应该遇见湍流啊,堵转了这样对飞行是不是危险很大?就是气流影响桨、然后桨传 ...

我推断你那个声音应该还是电机发出来的,原因如下:1 桨是不会发出“咔咔”的声音,桨和空气摩擦or振动or其他原因发出的声音都没有楼主视频中的声音;2 机架不会发出这样的声音,机架变形不会发声或者声音很小,连接位置的声音也是不会顿挫的感觉,楼主也不会机架不装好就起飞;3 不会是云台,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画面并无剧烈抖动或者顿挫。
为什么推断是电机呢,在38楼也说了一些理由,就是湍流的影响。另外,我还想起之前在实验室测试时候也听到过这种声音,一次是电调坏了,还有一次是三根线只接了两根的时候也发出咔咔的声音。为了验证是不是电机发出来的声音以及是否是堵转发出的声音,楼主可以做两个小实验:拔掉电调到电机的一根线供电,用你的gopro录下声音,再和航拍声音对比;另一个是直接堵转电机,大推油门,同样录下声音做对比。
祝你幸福!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检查下电机看看呗

电机问题的话,挺吓人啊,能不能是虚焊引起的?也不能啊,焊接的时候我都刮电机线了,而且焊工还行啊,挺饱满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我推断你那个声音应该还是电机发出来的,原因如下:1 桨是不会发出“咔咔”的声音,桨和空气摩擦or振动or ...

搜了搜 堵转。。。有一点像,我在检查检查。。谢谢啦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我推断你那个声音应该还是电机发出来的,原因如下:1 桨是不会发出“咔咔”的声音,桨和空气摩擦or振动or ...

也有点像缺相的声音,堵转的话,应该就炸鸡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怎么感觉有点像电机卡死的

楼主:
原因没有完全找到,不过已确认,3百元的云台没有绑好、没调试好都会引起高频自激。视频中的一部分杂音来自云台电机。

网友(2015-12-23):
切风的声音吧

楼主:
?from=s1.8-1-1.2

看视频时  偶然发现的。看来是常见问题。应该不是多轴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