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新手第一次摸遥控器请教问题

楼主(2015-08-11):
新人新手头一回摸
遥控器
。 今天刚刚到手的天地飞9遥控器。左手油门。油门杆滑动时断断的阻感是正常的吗?右面的操重杆一点阻力都没有。这正常吗?所有的遥控器都这样吗?

网友A:
据说里面有一个弹片,可以取掉,问一下厂家最好。

网友B:
油门不自动回中,其他推杆会自动回中

网友C:
这个和开车是一个道理,不同品牌遥控器手感都不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