消费级航拍机
外置罗盘无法校准是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5-08-11):
我用的是APM2.5.2的飞控,很久之前买的了,后来升级了外置罗盘,用的NEO 7M,内置的罗盘已经确定切断了,固件应该是目前最新的吧,设置什么的都对,确认过很多次了。。。分别用windows下和mac下的系统校准过,周日校准了一下午,最终方向还是乱指。。。冲西边显示东,冲东边显示南,冲南边还是显示西。。。。各种混乱。。。。
各位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知道怎么处理的么?

楼主:
好像解决了,一会儿出去试试,内置罗盘之前已经切断,断掉外置后地面站提示罗盘有问题,刚刚打开又仔细检查了一下,怀疑两点,第一是有脏东西造成短路,用毛刷清理了一下,第二是之前切断的不彻底,半断不断的状态,又深深的切了几下,清理干净,再接上地面站测试,貌似指向很清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