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utaba 14sg距離問題

楼主(2015-08-11):
今天去了測試一下飛行器,用新買的14sg,飛到300m左右遙控器上我接受顯示0格,還有接收不到的警號,大神們用14sg的有沒有這情況?我朋友的試過飛1.3km還可以再遠些,我的14sg不知是不是有問題呢?

网友A:
受你所使用场地周围环境,建筑等一些因素的制约的,但300米就收不到信号,不太应该吧,你周围什么环境啊

网友B:
我用的 14SG+r7008 出现过在100多米的距离瞬间失控又恢复正常的情况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明显这是控或者控天线的问题
图传天线试试马歇尔天线:)

不懂你的意思可說明一點嗎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受你所使用场地周围环境,建筑等一些因素的制约的,但300米就收不到信号,不太应该吧,你周围什么环境啊

的確我的附近是貨櫃碼頭,碼頭內的確很多wifi通訊設備,但之前用devo10飛600m以上沒問題的,想問一下14dsg上的接收信號顯示是否準確?到沒接收格時是否將會失控?我當時只見接收顯示沒格了就回程

网友:
讲了半天都没讲用什么接收机?什么飞机?

楼主:
14sg跟的接收機

网友D:
楼主,我跟你同情况,也是差不多那个距离没信号了,别用frsky,距离会近。原装7008好一些。我手里两台14sg都那个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,我跟你同情况,也是差不多那个距离没信号了,别用frsky,距离会近。原装7008好一些。我手里两台14sg ...

我是用7008接收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,我跟你同情况,也是差不多那个距离没信号了,别用frsky,距离会近。原装7008好一些。我手里两台14sg ...

我是用7008接收機的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我是用7008接收

貌似14sg缺确实实近…我曾经在论坛里问,当时是fpv才发现的问题,结果论坛里人们一顿喷我说目视的飞机干嘛fpv,不是找死云云…我就不敢问了,不过一般情况目视飞行,7008应该没问题的

网友D:
楼主,你说的那个信号格,是双向传输接收机发射的信号强度。那个格没了的时候飞机失控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,你说的那个信号格,是双向传输接收机发射的信号强度。那个格没了的时候飞机失控了?

就是14sg上的回傳信號顯示,我看一過300m左右就忽然沒格,不敢再飛遠了,不知是不是天線接觸副碳纖機架問題,現在已調整天線位置好天再去試一下,發一個當時的佈置照片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貌似14sg缺确实实近…我曾经在论坛里问,当时是fpv才发现的问题,结果论坛里人们一顿喷我说目视的飞机干 ...

想問一下,續後有沒有進一埗測試,距離問題有方法改善嗎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就是14sg上的回傳信號顯示,我看一過300m左右就忽然沒格,不敢再飛遠了,不知是不是天線接觸副碳纖機架問 ...

這個前佈置是天線經碳板再去到天線支架v型樹起,不知和gps天線太近有沒有關係

网友D:
你那个天线布置没什么问题,没测试,也是最近的问题,准备明天出去拉距离试试,回头告诉你我的测试结果,实在不行的话我准备找总代理让他们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那个天线布置没什么问题,没测试,也是最近的问题,准备明天出去拉距离试试,回头告诉你我的测试结果,实 ...

好的,那就等測試結果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那个天线布置没什么问题,没测试,也是最近的问题,准备明天出去拉距离试试,回头告诉你我的测试结果,实 ...

跟一跟指引再測試應該有多少效果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跟一跟指引再測試應該有多少效果

其实天线只有最前端的白色透明部分是信号接收的有效部分,保证那个90度就问题不大,觉得主要还是功率问题,以前10C啥的完全没有14sg这种怪怪的感觉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其实天线只有最前端的白色透明部分是信号接收的有效部分,保证那个90度就问题不大,觉得主要还是功率问题 ...

我感覺遙控上的天線比較小一點,如果可換上其他天線應該可解決

网友:
不能用小的接收机,或是微型接收机

网友(2015-12-07):
引用 网友D:
楼主,我跟你同情况,也是差不多那个距离没信号了,别用frsky,距离会近。原装7008好一些。我手里两台14sg ...

frsky是什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其实天线只有最前端的白色透明部分是信号接收的有效部分,保证那个90度就问题不大,觉得主要还是功率问题 ...

你的意思14SG 的功率小一点,我正想买功率小一点,距离近一点的遥控器,T8FG   14SG  18SZ  t8j  哪款功率最小

网友:
最近小试了一下------把飞机飞到了 789米(高度计度数。无云的大晴天,目视基本极限)可以继续控制。

网友:
接收信号格怎么看啊。我不会用呢。我得接收机是7008

网友:
换一个制式试一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用的 14SG+r7008 出现过在100多米的距离瞬间失控又恢复正常的情况

排查一下是是不是电调而非遥控器的原因?电调是否曾经接反过正负极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