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玩田宫1/16遥控豹二A6的大神,关于诱导轮摩擦裙板问题~如图~

楼主(2015-08-11):
如图所示,直跑还不刮擦,就是转弯跑就会刮擦,请指教~

网友A:
履带销耳没打靠造成的。我的豹2前裙板也划坏了,我用的是不锈钢履带,原装的没有这种情况。我的只有一侧划坏了!

网友:
原装履带没擦到的路过

网友B:
会吗?我的好像没什么问题!

网友C:
你这诱导轮座调得太靠前了吧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这诱导轮座调得太靠前了吧!

可能吧,诱导轮位置我选择的是第二个“拧紧状态”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会吗?我的好像没什么问题!

请问,诱导轮这两个位置,你选的是哪一个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履带销耳没打靠造成的。我的豹2前裙板也划坏了,我用的是不锈钢履带,原装的没有这种情况。我的只有一侧划 ...

我的就是原装履带啊~ ~诱导轮这两个位置应该选哪个,我选的第二个~

网友:
也可能是诱导轮固定座松动了,打开车面上盖把螺丝重新加固。侧面划擦与诱导轮前后张紧没关系。

网友D:
我来解释吧,虽然说是你诱导轮调太前是直接原因,但是根本原因是履带在诱导轮上有个左右晃动的虚位(也就是诱导轮卡主履带齿的间隙过宽),我的一样有磨损,不过无伤大雅,毕竟看不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来解释吧,虽然说是你诱导轮调太前是直接原因,但是根本原因是履带在诱导轮上有个左右晃动的虚位(也就是 ...

地王出马一个顶俩!解释得透彻到位啊~!

网友E:
我的情况和楼主一样,直接笔刀切削一点点就好了,看不出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来解释吧,虽然说是你诱导轮调太前是直接原因,但是根本原因是履带在诱导轮上有个左右晃动的虚位(也就是 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的情况和楼主一样,直接笔刀切削一点点就好了,看不出来。

可能是我诱导轮位置调到最紧的原因,应该调到最松状态~

网友:
换个微调,要不还是松点吧!

网友:
位置选错了

网友:
其实最最根本原因是履带在诱导轮上有个左右晃动的虚位,昨天我的特意测试了下,装在另外一个位置也会摩擦裙边,解决办法是把裙边打磨掉一些,我的已经打磨好了,完美解决,但是装原装履带不会这样,只有国产的铝合金履带才有这样情况,因为国产履带销做的不是很平整

网友:
我用的原装的,刚查看了,没有出现这种情况,建议LZ多问问帝王兄弟,他的建议应该管用!

楼主(2016-02-28):
引用 网友D:
我来解释吧,虽然说是你诱导轮调太前是直接原因,但是根本原因是履带在诱导轮上有个左右晃动的虚位(也就是 ...

诱导轮不靠前就显得松,信地回旋老是卷履带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