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悟空飞控

楼主(2015-08-11):
悟空飞控,装在680轴距四轴上。GPS姿态下悬停一开始可以定住,之后就往右后方移动。自转时中心也不稳定,能画出大约直径20CN的一个圆。请问这个是感度问题吗?应该怎么调?

网友A:
楼主可以考虑去大疆官网上问问,里面有几位姐姐都挺专业的。希望你早日解决问题

网友:
估计是gps装得不够正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可以考虑去大疆官网上问问,里面有几位姐姐都挺专业的。希望你早日解决问题

谢谢你了。

网友:
磁罗盘受干扰了

网友B:
gps定位是有误差的,范围在一两米之内运动属于正常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gps定位是有误差的,范围在一两米之内运动属于正常

误差正常。我懂。但是误差是一个范围。我的是一直往一个方向偏,这也是误差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误差正常。我懂。但是误差是一个范围。我的是一直往一个方向偏,这也是误差吗?

如果一直往一个方向动你可以查看一下重心位置,如果是在gps模式下向一个方向运动,查看一下gps安装位置,看一下说明书,上面应该有写关于偏航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