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疆精灵3,9450黑色碳塑桨较普通9450桨有哪些方面的提升?

楼主(2015-08-11):
最近想给精灵3换一副桨,不知道9450的碳塑桨在留空时间、抗风性能等方面有多大提升?

网友:
顶起。我也想知道

网友A:
硬度高,在高速和大机动飞行的时候会更跟手。噪音也会低一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度高,在高速和大机动飞行的时候会更跟手。噪音也会低一些。

留空时间是不是没有变化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留空时间是不是没有变化?

基本没区别,如果飞机不太超重的话,理论上应该会有难以察觉的增加。一直在用9443尼碳桨,确实比塑桨好些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基本没区别,如果飞机不太超重的话,理论上应该会有难以察觉的增加。一直在用9443尼碳桨,确实比塑桨好些 ...

好的,谢谢朋友

网友C:
碳槳重量輕些!
硬度較高效率會比較好因不容易變形,
滯空時間的因該是差不多的,但操作反應因該會比較確實靈敏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碳槳重量輕些!
硬度較高效率會比較好因不容易變形,
滯空時間的因該是差不多的,但操作反應因該會比較確 ...

恩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