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调和电机到底能够承受多高的温度

楼主(2015-08-11):
算算入模已经一年多了,一直飞的是450.今年搞了两架大机,一架700级的直机是160的凤凰电调和固朗的4725的马达,可是起飞悬停两分钟温度就有些烫手,估计有70度左右,没有具体量过,还有一架570用的是好盈V3100A,蝎子4020的电机也是这个温度,所以很怕飞行中保护,造成炸鸡很苦恼。不知大家是否也有这样的情况。

楼主:
我一直是单练,周围也没有玩直机的朋友可以请教,只能自己摸索,虽然现在玩值机的模友越来越少,我还是想坚持下去。

网友:
楼主,电机40-50度左右就感觉很烫了,70度完全烫手摸不得了

网友:
话说。。我也单练。。。。一架450的路过。。。。缝缝补补也一年了阿。。。

网友:
700,你悬停只要电调不烫就行了。

网友:
最高耐受150度  否则就退磁了 一般50左右就正常了

楼主:
关键是电机和电调都有些烫,手摸着能坚持,但是感觉很烫手,以现在的天气算正常吗?先谢谢各位回帖的模友,总是单练也没有朋友可以交流,真心有些孤独感。

楼主:
在网上看到有些模友因为电调保护而炸机,总是有些心有余悸。所以总是飞两分钟就下来,摸一摸,搞得自己都觉得很累了。

网友A:
电调110度保护,电机100左右差不多没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调110度保护,电机100左右差不多没事

原来这样啊!那我就敢放心的飞了,老是飞的提心吊胆,很是不爽。总要是450连飞三电的温度也就和700.570悬停两分钟的温度差不多,所以心里很不踏实。谢谢了!

楼主:
记得以前450有过一次象是保护,就是正飞着好象电机的转速慢慢的降低,还好是缓慢降落没有损失,不知道这种情况是不是电调保护了。我450用的是好赢40A,蝎子2221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关键是电机和电调都有些烫,手摸着能坚持,但是感觉很烫手,以现在的天气算正常吗?先谢谢各位回帖的模友, ...

手摸能坚持也就40来度 毛事没有

楼主:
真心的谢谢以上几位回贴的热心模友,像我这种单练的新手真心离不了这些热心的模友的帮助,再次谢谢大家。

网友:
是烫的哦!

楼主:
是挺烫的,不过手放在上面能够坚持住。

网友:
蝎子是最高180度

网友:
下来电调61度,不算烫。

网友:
凤凰160数据最好122度

网友:
其实拉杆暴力并不等于飞的暴力。任你再好的电调电机,猛地负100螺距到正100螺距几个试试,不保护才怪

楼主:
感谢楼上几位老手的热心回帖,毫不吝惜的分享了自己的经验,现在搞明白了,也敢放心的飞了再次谢谢几位了。我以前一直是飞地平线的小鸡,从去年才开始又喜欢上了大鸡,但是飞大机有一定的危险性,所以搞不明白就不干放心的飞。

网友:
手摸能坚持就没事,而且现在天气热。不过最好不要连飞,让自己也休息一下。
还有,凤凰是有数据记录的,你看一下记录的温度。设定保护的时候用soft cut。
再比较一下设定的保护温度和飞行的最高温度,毕竟空中保护对于新手还是有点吓人的。

网友:
如果只是有些烫手,那温度其实不高
简单的说,如果手能摸上去并且不会马上抽手,那温度就在60度以下。非金属表面这个温度会高个5度。

网友B:
17楼兄弟怎么用好赢设置卡看温度,电调是100A V3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7楼兄弟怎么用好赢设置卡看温度,电调是100A V3吗?

50A,450上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