准备换动力,各位帮忙看下合适不?或有用过的吗?

楼主(2015-08-11):
机架:F450,
电机准备换朗宇V3508电机,APC1238的桨,电调好赢20A,

电池用的花牌2200,飞控是APM2.8

大家有木有用过类似配置的,主要是电机,有木有用过的,咋样?

网友A:
先看看450机臂能装的下3508吗,好像悬……   没必要那么大吧,3108差不多了

网友B:
450上不了12寸桨  至少得500   最好是550的   电池上5000左右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看看450机臂能装的下3508吗,好像悬……   没必要那么大吧,3108差不多了

电机大了是不是只是载重能力强点?请教下,买电机,你一般看哪几个参数?

如果可以的话最好说下参数能代表的意思

力效什么的,是不是可以和载重对应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450上不了12寸桨  至少得500   最好是550的   电池上5000左右的

450的话是不是11的桨就最大了,我看的论坛里的450,桨基本都是1047

楼主:
用过类似的配置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电机大了是不是只是载重能力强点?请教下,买电机,你一般看哪几个参数?

如果可以的话最好说下参数能 ...

最重要的几个参数是 电压(V),电流(A),最大拉力(g),效率(g/w),转速(KV),价格(¥)
每个参数都是相互影响或者相互制约
原则是够用,留有富裕。一味的求大, 一是浪费  二是自身重量大  三是需要配合更高更大的周边设备结果更重使得效率低下
还有……太复杂说不清,而且再说下去肯定会暴露我也是新手……

我上次看到有人发帖,我也是照着做的:
自身全重 = 电机最大拉力 * 轴数 * 2/5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450的话是不是11的桨就最大了,我看的论坛里的450,桨基本都是1047

自己算

网友C:
450 用3508真的不协调啊。。。电池也不大。。。。。还是2XXX吧。 要不然用3508也行,以后升级就不用换了

网友:
F450架子太重了  换轻一点的架子

网友D:
450轴距,根据三角函数,一般最大桨也就上到10寸(平面几何,自己画一下就明白了)关键看你用来干什么,有什么要求,低成本入门?便携?高航时?大负载?
450轴距,比较合适的配置是2216+10寸桨+3300-4000mah/3S左右电池,总重控制在1.5kg左右
3508级别的四轴,比较适合的轴距是650左右,可以上到14-15寸桨,效率最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重要的几个参数是 电压(V),电流(A),最大拉力(g),效率(g/w),转速(KV),价格(¥)
每个 ...

记下了。。
不过还是按大部分人的配置,来的直接。。。。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450 用3508真的不协调啊。。。电池也不大。。。。。还是2XXX吧。 要不然用3508也行,以后升级就不用换了

对,考虑了好几天,还是用2XXX了。。。。3508还是留着年底上650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450轴距,根据三角函数,一般最大桨也就上到10寸(平面几何,自己画一下就明白了)关键看你用来干什么 ...

不捣鼓了,准备朗宇V2216了,或者X2216了,3508准备以后上650了。。。

网友: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23309
我的配置跟你预算的差不多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捣鼓了,准备朗宇V2216了,或者X2216了,3508准备以后上650了。。。

2216上450的架子没问题,祝爽飞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450上不了12寸桨  至少得500   最好是550的   电池上5000左右的

谁说450不能用12寸桨?你试过了?
我用12寸桨飞450好久了

网友:
dji的动力套装E600可以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谁说450不能用12寸桨?你试过了?
我用12寸桨飞450好久了

你用的啥电机?还有电调,把具体配置列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