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样的测试意义大吗?用绳子拴着飞这么长时间

楼主(2015-08-11):
不管是叫做无人机,还是叫做航模,认真点说都叫做航空器,确实需要严格的测试才能拿到市场上去售卖,不然一个锤子砸下去,就啥都没了。
最开始是看到大疆有做这种长时间飞行测试,当初感觉屌屌的,前阵子关注的一个新厂商,致导出的新飞机,不过是跟精灵一般大小,竟然也做了这种长时间飞行测试。
从我的非专业角度看,是测试了电机,电调这种动力系统的稳定性,也把飞控跑这么长时间看会不会抽风,但是专业点的就不清楚了,这种测试的意义大吗?坛友们来指点我一下。

网友:
客人用了才知道.

网友:
他这是展示实际续航时间啊,又在室内用不了GPS。不用绳子套住飞,早飘来撞墙了

网友A:
问题是这么长的续航是怎么做到的
s1000的朋友说挂上单反后的实际拍摄时间仅18~25分钟,和这个几十个小时的续航差的太远了

网友B:
这是机械寿命测试  下边有电线连着供电

网友:
作为商品机,为了安全性,做疲劳测试是必须的,不过觉得负载还远远不够,实际飞行中瞬时负载会是此时的几倍,应该在大负载情况下测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是机械寿命测试  下边有电线连着供电

这不光是机械疲劳测试,也是对飞控、电调等电子设备其安全稳定性能的重要测试~

网友:
又多个选择,貌似比零度的好,比大疆的便捷。。。就不知道价格是不是也是居中了。。。

网友:
这玩具公司老板肯定欠了他们外形设计人员很多工资……

网友:
然而其实电机轴承的最佳状态只有60小时

网友:
用开控吗?控电够24小时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问题是这么长的续航是怎么做到的
s1000的朋友说挂上单反后的实际拍摄时间仅18~25分钟,和这个几十个小时的 ...

这直接从地面拉根线上去的

网友:
有次飞看到他们公司的人在测试地面站follow me功能,搭讪了几句。据他们说算法用的是十七阶无迹卡尔曼滤波。控制算法没来得及问,人就走了,架子还是有的,呵呵。飞控好坏不知,飞行稳定性看着还行。

网友(2015-09-14):
一直有飞手飞着还是就这么样飘着

网友:
多做测试是好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