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APM 怎么没有跟随模式

楼主(2015-08-11):
我的APM 怎么没有跟随模式

网友:
好像只有手机端才有

网友A:
我的也没有,神马都设置好了,就是不跟我走……后来……算了不看重这个模式,放弃了……

网友B:
你起飞,飞行那些用什么模式?

网友C:
手机先起飞,悬停在2-3m左右,然后手机地面站点跟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