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问 我是4S 5200毫安电池 到底是多少电压不能飞了

楼主(2015-08-11):
求问 我是4S 5200毫安电池 到底是多少电压不能飞了  有的说14.8就得下地了   但是那样我的飞机才飞7分钟  机器有点重 2216 KV880  1047浆 S550机架 航拍权重2400克

网友A:
单片电压3.5以上都可以飞,没问题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单片电压3.5以上都可以飞,没问题的。

3.5以上  那是3.5开始回呢 还是3.5就得落地了呢

网友B:
每个人对没电的定义不一样,标准安全低电压是3.7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每个人对没电的定义不一样,标准安全低电压是3.7,

那应该怎么来界定这个呢,我到底飞到多少他不能断电掉下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应该怎么来界定这个呢,我到底飞到多少他不能断电掉下来

设报警电压3.6,一报警马上下来完全没事,要是打算飞远就设3.7

网友C:
正常3.7报警在飞个一分钟半分钟的落地。也可以3.6报警,报警了马上落地。。。。。。低于3.6不好吧,我有一次3.6报警后没有马上降落,电池电压差了能有0.XV了。以前3.7报警都是相差0.XXV。

网友(2015-09-15):
3.6

网友:
一般是每片3.6V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正常3.7报警在飞个一分钟半分钟的落地。也可以3.6报警,报警了马上落地。。。。。。低于3.6不好吧,我有一 ...

确实,我跟这位朋友情况一样,飞到3.6v压差还比较低,再坚持半分钟,有的3.4几,有的3.5几,差点吓尿

网友A:
我飞到过3.3v,毛事没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