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灵2vision+手机端在空中连到了别人的飞机上。。

楼主(2015-08-11):
今天和朋友一起飞精灵,云层较低,准备穿云呢,刚飞两百米画面中断,过了五秒左右居然连到了朋友的精灵上,显示的也是他的飞机拍摄的画面,求解释啊

网友A:
这个情况应该不会发生吧,2V+WIFI图传是连上了一个终端后,另一个就连不上了,也就是说只能连一个。
但有一种情况是,你的手机连过你朋友的WIFI图传,然后你丢了信号,他也丢了信号,然后你比他先连上,就这样。

网友B:
可以截获别人飞机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截获别人飞机了

自己的飞机也看不见了,他应该也能连上我的,应该有防串联措施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情况应该不会发生吧,2V+WIFI图传是连上了一个终端后,另一个就连不上了,也就是说只能连一个。
但有 ...

以前没有连过的,第一次一起飞

网友C:
我只是想问问楼主,最后你的四轴的情况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只是想问问楼主,最后你的四轴的情况

旁边有个视力好的,指挥着下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问大疆看看

是该问问他们,操蛋

网友E:
不用怀疑。。。。可以连接的,我以前玩2V+的时候,就用2台手机连接过同一台飞机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不用怀疑。。。。可以连接的,我以前玩2V+的时候,就用2台手机连接过同一台飞机。。。。

这倒没实验过,应该弄个加密啥玩意的,最起码像一般的WIFI弄个密码

网友F(2016-05-31):
技术回复:干扰引起

楼主(2016-07-04):
引用 网友F:
技术回复:干扰引起

早出手了,两架飞机都能干扰成这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