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解决G3云台漂移问题!

楼主(2015-08-11):
你们的G3云台是这样的吗?用遥控器控制俯仰横滚360度时候操控正常!但是不操控的时候也就是禁止的时候云台360度轴会慢慢的往一个方向跑!这个是什么情况?请亚拓技术员指导下!谢谢!技术人员回答说是雲台開機未鎖定亮綠燈過程中不能去碰觸,否則容易微量飄移.控的頭向旋扭未置於中立點造成.那么如何解决所说的控的頭向旋扭未置於中立點呢?难道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用遥控器上的旋钮开关来控制吗?应该具体怎么来操作解决!注明:我是单独遥控器来控制云台的!有知道的朋友帮我解决下!小弟感激不尽!急急急急急!谢谢!

网友:
慢慢往一边飘,说明横滚重心没调好,把飞机放桌上往飞行方向一边倾斜,然后用手轻转云台横滚,调试至每一个角度都能静止。中立点通过校准,在通过遥控器微调就可以。也可以设置一个通道自动回中。解决的方式有很多种。

网友:
头向偏移,单控控制云台时应该是用摇杆来控制的,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,建议将摇杆的舵量调至每一边10%--20%。这样更有利于拍摄出稳定的画面。头向相对来说会对舵量比较敏感,用中立点来调整到云台不动就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