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3D好用还是迷你版cc3d好用?用过的大神来评论一下。

楼主(2015-08-11):
CC3D好用还是迷你版cc3d好用?用过的大神来评论一下。 有什么功能上的差异吗?

网友:
普通就行

网友:
我两个都有无差别!

网友:
不知道,我用的迷你版,还挺好的

网友A:
这个只是尺寸上的区别,功能一模一样!

网友B:
怎么解锁呢?要设置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只是尺寸上的区别,功能一模一样!

哇,真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怎么解锁呢?要设置吗。

还没用过

网友C:
迷你版cc3d不知道能不能刷cleanflight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迷你版cc3d不知道能不能刷cleanflight

刷了有什么用?

网友D:
没差别 , 想螺丝固定就用方型版本 , 小机安装空间小就用MINI ,
但MINI只可要用双面贴定 , 注意机架有没有足够的贴合位置 ,
如这款小6轴机架 , MINI CC3D就不好固定 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没差别 , 想螺丝固定就用方型版本 , 小机安装空间小就用MINI ,
但MINI只可要用双面贴固定 , 注意机架有没 ...

网友:
個人用的是標準CC3D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还没用过

已经解决,现在漂的厉害了

网友:
如果功能一样那就迷你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