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装 2s mcpx 分享经验

楼主(2015-08-11):
之前一直想装2s mcpx,因为之前一直飞1s mcpx,觉得太稳,就考虑装一台,万事开头难,主要难道100s机架装,问了很多人,总算折腾完了,费神,值得,感谢,奶津  糖  佑哥等,一群朋友的技术支持  就不一一说了!装完试飞很稳 也没啥金鱼尾,可能之前很多人都装过了吧,我是第一次,分享一下,想装的朋友参考下!

配置:地平线固定翼舵机,mcpx 主板改2s xp7电调两个  亚拓150尾无刷电机  mh05l主电机   其他全部100s配件  100s机身需切割,使主板竖放,具体看图,电子设备麻烦,不多说,找奶津,找不到,搜 3D航模,经测试,稳定,配件廉价,耐炸,经济实惠,纯属分享,不打广告,看图。

网友:
自己装个小飞机很需要耐心哦!

网友A:
楼主 请教下100s的机身要怎么切割 切后还要用ab胶粘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 请教下100s的机身要怎么切割 切后还要用ab胶粘么?

用胶不去上螺丝更稳定,打孔上螺丝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 请教下100s的机身要怎么切割 切后还要用ab胶粘么?

一点3m胶再带两颗螺丝,妥妥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用胶不去上螺丝更稳定,打孔上螺丝

好的 明白了 期待试飞报告呀老乡 俺是焦作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点3m胶再带两颗螺丝,妥妥的

好的 多谢分享

网友C:
用100s机身的优势是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100s机身的优势是?

耐炸,结实,不会像碳纤维机身掉螺丝,又便宜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耐炸,结实,不会像碳纤维机身掉螺丝,又便宜。

你的主电机是?主板怎么固定的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耐炸,结实,不会像碳纤维机身掉螺丝,又便宜。

另外求尾电调设置刷机截图,在下感激不尽

网友:
感兴趣的是三轴的差别有多大

网友:
我的疑问在于MCPX主板的十字盘混控是前面2舵机、后面1舵机的布局,100S是前面1舵机、后面2舵机的布局,这个如何解决?

网友:
疑问: 2S供电如何转成4.2V给主板?以至于1S的舵机能够正常工作?

网友:
HCP100S和MCPXBL的主板 直接接2S的电,但供给舵机却是1S的。

所以,,,,,,如果MCPX的主板直接接2S的电,主板是没问题,但是舵机却受不了,吱吱吱吱地狂叫不已,发烧不已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