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灵2和3的电池探针接触不良问题

楼主(2015-08-11):
    精灵电池的探针和电池用久了被氧化导致接触不良, 或者插头坐松动,导致探针和电池接触不良, 本人遇到过精灵在飞行过程中, 突然飞机闪红灯, 3秒以后有正常, 初步判断是在飞行时候震动导致电池的探针接触不良, 导致飞控检测不到电池电压, 建议大家飞前检测探针是否氧化, 最好在接触面上面涂一层导电润滑脂。

网友:
据说会导致飞机是去动力?

楼主:
      请问一下大疆的技术人员,如果电池探针在空中一直接触不良, 飞控检测不到电压, 会有什么后果, 是直接返航, 还是飞机下降, 还是炸鸡啊???

网友A:
应该不是单纯检测 电压的    估计是TTL 电平   相当于电池里芯片和飞控通讯的通道  包括电压  单片电压  充放次数  等等信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不是单纯检测 电压的    估计是TTL 电平   相当于电池里芯片和飞控通讯的通道  包括电压  单片电压  充 ...

如果电池探针在空中一直接触不良, 飞控检测不到电压, 会有什么后果   直接炸鸡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如果电池探针在空中一直接触不良, 飞控检测不到电压, 会有什么后果   直接炸鸡吗

都说了那个探针不是检测电压用的,是一个通讯接口,用于传输电池的信息以及程序升级
测量电池的正负极就有电压了何必再弄个探针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如果电池探针在空中一直接触不良, 飞控检测不到电压, 会有什么后果   直接炸鸡吗

我认为  大疆工程师应该没那么傻   检测不到通讯  应该可以手动降落或者自动降落    但是第二次想起飞  估计就通不过自检了

网友:
楼主这问题可以去大疆官网问问,里面回答应该更专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