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死马当活马医系列】作死大法修复V977舵机

楼主(2015-08-11):
楼主就是那个连正飞四面悬停都还没过关就开3D作死的新手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forum.ph ... &extra=page%3D1
今天下午找了个大场地,室内,航线飞一电后,太无聊
作死开始,拉高飞机,翻,直接砸地上了。。没开3D模式
捡起来,按下十字盘和大齿轮,继续飞,但感觉怪怪的,貌似控制不住了,降落测试
结果发现有一个舵机的舵臂在特定角度下会卡住,并且驱动电机狂转,挖槽,之前全油门拍地上都没事,这次怎么就扫了。。
淘宝一看,挖槽!!!一套齿轮20.再加10块能买个新的!!!
拆开,发现是连接舵臂的的齿轮扫了一个齿

没办法,只能停飞?  突发奇想,反正舵臂又不用转一整圈,把齿轮拆开,旋转180°安装,那个扫掉的齿就不会和上级齿轮啮合了,说干就干
连接电位器的竟然也是D口,把防呆切掉一点点才能把齿轮旋转180°装进去

切了防呆?接下来胶水伺候万能的502
用量尽量少点,那个位置受力很小的,只是带动电位器旋转而已

把齿轮装回去

这是舵机中立点位置,扫掉的齿刚好在传动齿轮的“背面”,不会啮合

装回去?现在装不进去,还要切,把红圈部分限位给切了才能装进去

最后测试下~扫齿的那个是在直升机最前面的那个舵机(叫什么舵来着?

试飞后感觉良好,没感觉有啥区别

网友A:
这样风险太大,我以前也试过,结果飞了几次,最后一次飞机一飞,舵机扫齿了,直接侧飞进湖底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样风险太大,我以前也试过,结果飞了几次,最后一次飞机一飞,舵机扫齿了,直接侧飞进湖底。。。。

我已经湖底捞过一次了

网友B:
我的977昨天炸机后电机也无顾转动,难道是舵机扫齿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样风险太大,我以前也试过,结果飞了几次,最后一次飞机一飞,舵机扫齿了,直接侧飞进湖底。。。。

可以找个没有湖的地方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