必须发文祭奠下我今天下午第一架飞丢的纸飞机

楼主(2015-08-12):
    参照网上图纸做的90cm长纸飞机,磕磕碰碰成功飞过几次,但今天上山飞却飞丟了。
    飞丢的地点在山上的农家乐,照片就是农家乐窗外,远处是山下。平时都能控制在山上盘旋,今天好像有先兆,先刚飞出去就被风吹到山坡上,山坡上长满带刺的植物,还是借来镰刀砍了半天才砍出一条路来取回飞机。我不信邪,简单检查了下又接着飞,结果这次出状况了,飞机在空中不好控制,不断的转圈,我想控制飞近,结果越飞越远,渐渐飞出山口,眼睛又近视越远越看不清姿态,没法控制飞回来,最后估计没电了眼睁睁看着飞机落向遥远处的山下......可惜了2212KV1400朗宇电机,40A好盈天行者电调,天地飞7通接收,TCB2200毫安电池等。
   回头想了想,估计有以下问题:
1.飞机左右副翼两边有点不平没调好,估计导致在空中打转;
2.新手最好不要在山中飞去,要选择好的飞场好拣飞机;
3.是不是山上有乱流把飞机往山外吹?之前我的冲浪者X8在同一个地方也差点飞到山外,还好冲浪者好飞,给救回来了;
4.应该是技术不好是根本;纸飞机抗风能力本来就差,我也就飞过不到十次的新手,在有风的山上飞估计就是这个结果。
5.飞机飞到很远处依然能控制飞机,看来天地飞7遥控距离不错
    之前差点飞丢冲浪者我就感觉山上容易飞丢,决定不再在那里飞冲浪者。但航模爱好者想飞飞机的心理无法阻止,想着纸飞机飞得慢,即使有风也应该好控制没问题,在儿子的阻止下,我说哪里跌倒(掉山坡上)哪里站起来,坚持再飞。侥幸心理导致了本篇祭文的出现。
      我的纸飞机....还是儿子做的妆扮.....

网友A:
纸飞机一级风以上根本转不了弯,风往哪吹就往哪飞.我领教过.

网友B:
纸飞机抗风能力应该还是不错的,我做过1.2m翼展的,2216电机,用4s 5000电池压头,四级风还是很稳定,估计是你飞机不够重,重心没调整好,风大就不好控制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纸飞机抗风能力应该还是不错的,我做过1.2m翼展的,2216电机,用4s 5000电池压头,四级风还是很稳定,估计 ...

说得对。有风的情况下,重心没调好,或压不住头,感觉向其中一个方向转很困难。

网友C:
重心是机身45厘米,你飞机多重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重心是机身45厘米,你飞机多重

纸飞机全重600多克,重心位置记不住了,是用论坛上的方法,平抛出去,能滑翔一段距离即可。

网友:
有风不飞,眼神不好千万不能远飞,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纸飞机一级风以上根本转不了弯,风往哪吹就往哪飞.我领教过.

我这海边, 有风力发电机。风较多。  适合玩这纸飞机吗?  相借风力滑翔,省电飞久点呢。 滑翔机就是靠山坡的风省很多力的吧。 这种机能当滑翔机的一种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这海边, 有风力发电机。风较多。  适合玩这纸飞机吗?  相借风力滑翔,省电飞久点呢。 滑翔机就 ...

纸飞机抗风能力比较差,小风可以飞,风大了好像就不适合了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纸飞机抗风能力比较差,小风可以飞,风大了好像就不适合了

我是看中纸飞机。  没动力时,滑翔下来都能安全降落。控制好舵机就行。 炸机机会相对比较少很多吧?。 就是玩的花样较少。对吗?

 其实做大点。整上FPV也许挺好玩的。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是看中纸飞机。  没动力时,滑翔下来都能安全降落。控制好舵机就行。 炸机机会相对比较少很多吧?。 ...

对,我刚开始第一次不太会飞时炸过机,后来基本不可能炸鸡,随便一打舵都可以安全降落。但就是感觉风大点不好控制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对,我刚开始第一次不太会飞时炸过机,后来基本不可能炸鸡,随便一打舵都可以安全降落。但就是感觉风大点 ...

它本身体积大,装风。 动力系统的使用效率也是比较低的。

有点意思是,人故意让它慢, 但简单好做。 慢慢飞,压力小,放松心情,与家人一起玩时弄,适用。

请问楼主。 淘宝网上有没这些相关配件的一家店?,如那电机架。东找西找的,快递费都不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它本身体积大,装风。 动力系统的使用效率也是比较低的。

有点意思是,人故意让它慢, 但简单好 ...

我原来买纸飞机全套配件的那家纸飞机电机座已经下架了,你只有自己搜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