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精灵3大家用什么当屏幕?现在买有优惠吗?

楼主(2015-08-12):
飞精灵3大家用什么当屏幕?现在手里只有个6plus,ipad好老了没法用!mini2卡的厉害...
btw,现在买有优惠吗?求私信价格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xiaomipingban

不会卡吗?

网友A:
飞悟OK不会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飞悟OK不会卡

悟当然不卡了…… 我是问精灵3

网友:
min2 不卡啊 你要打开硬件解码

网友B:
如果为了飞着舒服,HDMI监视器是最好的选择,我飞悟用一个10寸的富威德监视器,有时候用肥鲨HD,200ms以内的延迟,除非信号不好否则不卡。插手机,小米NOTE和肾6,延迟明显,还经常卡顿丢帧。
当然悟是双控的,一个控接监视器用来飞,一个控接手机控制相机以及看OSD……
精灵么,老老实实用肾6或者AIR2吧,没别的选择。

网友:
如果我飞精灵3的话,肯定买个HDMI输出模块,然后插HDMI监视器。手机的卡顿,实在酸爽~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为了飞着舒服,HDMI监视器是最好的选择,我飞悟用一个10寸的富威德监视器,有时候用肥鲨HD,200ms ...

让我犹豫精灵3的正是那个蛋疼的高清图传,几乎没有散热的设计天热的时候飞一个起落就不行了..... 可是悟的价格又一下子高出太多,纠结啊纠结~~~~~
问一下,悟的双控版云台手操作相机,飞手也没有独立的摄像头啊,这种配合怪怪的..... 如果是单控版,就不能让镜头360°旋转了吗?(有云台的一键复位吗?)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让我犹豫精灵3的正是那个蛋疼的高清图传,几乎没有散热的设计天热的时候飞一个起落就不行了..... 可是悟 ...

飞手的确没有摄像头,但可以自己后加一个,从机臂电源处取电就行,那里是香蕉头。飞手遥控器可以设置云台的一键复位。

网友:
iPad air64g版有时候会卡,温度不高还好说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让我犹豫精灵3的正是那个蛋疼的高清图传,几乎没有散热的设计天热的时候飞一个起落就不行了..... 可是悟 ...

精灵3 的图传 没有散热?

网友:
精灵么,老老实实用肾6或者AIR2吧,没别的选择。

网友:
我的精灵3,用的google nexus7 一代不卡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