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450pro华科尔D10怎么设置油门曲线好呢,?

楼主(2015-08-12):
D10控怎么设置常飞模式和3D模式的油门曲线呢?

网友:
楼主知道了告诉我一下

楼主:
请大侠们帮助了哈

网友A:
怎么也得说说飞机配置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怎么也得说说飞机配置把

450PRO的,

网友B:
前排占楼,楼主知道了告诉我一声 我也是450pro 目前已经炸了N次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前排占楼,楼主知道了告诉我一声 我也是450pro 目前已经炸了N次了。

好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的

谢谢,坐等楼主好消息!

网友C:
进菜单选第一个大项然后进去里面找油门曲线 正常飞行 0 50 50就行 3d1一 50 50 50 3d二 65 65 65 或75 75 75或85 85 85 螺距默认一条斜线即可

网友:
看配置 什么飞机 舵机
电调 电机 齿轮比 是否定速等 才能说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进菜单选第一个大项然后进去里面找油门曲线 正常飞行 0 50 50就行 3d1一 50 50 50 3d二 65 65 65 或75 75 7 ...

谢谢,

网友D:
楼主要把电调的定速功能打开哦。要不油门不是很合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要把电调的定速功能打开哦。要不油门不是很合适。

好的谢谢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楼主要把电调的定速功能打开哦。要不油门不是很合适。

电调怎么打开定速功能 我的是好淫 40a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电调怎么打开定速功能 我的是好淫 40a

说明书上有哦,40A的话开高定速那一档,然后油门大概在80的样子,78也可以飞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说明书上有哦,40A的话开高定速那一档,然后油门大概在80的样子,78也可以飞。

是不是还要买电调设置卡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是不是还要买电调设置卡

不用,老款不需要设置卡,有一张纸就是说明书啦,如果你丢了,去官网下一个就行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用,老款不需要设置卡,有一张纸就是说明书啦,如果你丢了,去官网下一个就行了。

听你这么说我仔细看了看说明书 原来不用要设置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