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解答:apm姿态窗口怎么叠加实时视频

楼主(2015-08-12):
RT

如图

如图

网友A:
买一个  USB 视频采集卡 就可以了

然而用过的告诉你  并没有什么卵用    第一  每次飞带电脑出去很麻烦   第二 电脑屏幕亮度不够  太阳下 根本看不到

网友:
加个 MINI OSD

网友:
为什么没有OSD做到跟APM一样的画面呢
这样很好看啊,一目了然

网友:
这样做很好 很炫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买一个  USB 视频采集卡 就可以了

然而用过的告诉你  并没有什么卵用    第一  每次飞带电脑出去很麻烦  ...

如果用视频采集卡,mp上需要进行设置吗,这样做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再去单独买图传显示设备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如果用视频采集卡,mp上需要进行设置吗,这样做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再去单独买图传显示设备了

需要设置    嗯 理论上可以替代显示器    但是你要考虑   电脑屏幕显示器 在阳光下是完全不行的